[其他]
150分求一个驱动板脚位定义 或者方法

楼主(2014-04-21):
一台杂牌显示器  改高压板  但驱动板上什么都没有标

自己又不会找  只找到二个接地  二个供电《而且也不知道是接5V  还是接12V》

驱动板的型号是:JT178LP19

如图:

要接屏线旁边那个接口:
如图:

有没有兄弟知道的/。 或者教我怎么找脚位定义。   另外这个板的供电是接12V  还是接5V的啊

修显示器不是很会。业余选手。  。。就会换换电容  灯管 一些简单的。  以前没有改过。

望各位不吝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一般驱动板大多数是接5v的。你现在只差开启这个信号了。亮度调节的信号可不接。你接好5v和地,别的先不接。按一下开关。看哪根针脚有出3.3v.就把高压条的blon接上去.

网友:
找到原来的电源板子,看看原来的板子哪个是5V,然后量这个驱动板,相通就是5V了。12V和这个原理相同,有些驱动板不需要12V.各别有,但最后也是把12V降压到5V了。地线不用说了吧。那就剩下开启和亮度调节了。找开启的方法,原来电源板上有标注的话,也和上面一样找。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用电源板的5V去接其他脚,哪个脚能点亮哪个就是开启。

网友:
这板用多少V你不用管,在电源板接好12V和地,然就找开关了,同楼上

网友:
接好了断开12V到高压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驱动板大多数是接5v的。你现在只差开启这个信号了。亮度调节的信号可不接。你接好5v和地,别的先不接。 ...

通用高压板都是12V的吧

网友:
有5V的和12V的,你先接好5V的看看能不能点亮,还有调节可以不接而且就算你调节的和开关的这两个接错了也没关系因为接错了到时候你的按键就会反了就是了,到时候你再换一下就行了,还有我再问一下这是要接到高压上去的还是?应该是接到高压的,如果是接到高压那么是12v的,像普遍的显示器都是头或者尾是VCC,1、2脚是供电那么尾巴几脚就是接地,中间就是开关和亮度调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驱动板大多数是接5v的。你现在只差开启这个信号了。亮度调节的信号可不接。你接好5v和地,别的先不接。 ...

我这个是接到电源板上面的

网友:
改高压板,是在电源高压一体板上改的,只需要接三根线就可以,12V 、GND(地线)、BLON(背光开启信号)、BLON信号按下开关会有高低电平的2-5V左右的电压,测量找到接上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是接到电源板上面的

你是要换电源板吧,这个驱动板的具体供电还是最好从原电源板来判断,找到供电以后上电从驱动板上找有跳变的脚,一般跳变范围在0-3.3V,当有信号输入以后会持续输出高电平。ADJ信号一般不用去理会。

网友:
我来晚了。。。。。楼主的150分给谁了、、、、、?

网友:
一看就是5V的 12V有电源管理芯片还有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