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有5VSB但是点不起来

楼主(2014-04-21):
我有个服务器的1U电源,荣盛达的,有5VSB电压,PSON也有近5V,但就是点不着。接上电后采用短接PSON也不行。风扇不动,其他没电压,求高手指教。

网友:
开关上有电压不确信能出发,建议你先打值如果板子短路引起PWM电源电路保护肯定触发不了,再如果SB待机电压不正常也不行的还有EC如果EC没有待机正常又没有收到PSON#就不会有下续输出。最后祝你好运

网友:
建议先查看PWM芯片的各脚待机和短接绿黑线电压看是不是短路保护或者芯片损坏
再决定从那一路开始查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下电容电压有无300V直流电, 我的就是只有70V电压,后来发现是整流桥击穿一个

网友:
拆机查电容,此类电源工作环境不行,电解电容易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