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经验!!!每次都会换这种错误,怎么杜绝?

楼主(2014-04-21):
每次拆机后,上回去都会剩下螺丝,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实在麻烦呀!!!

网友A:
有一句话叫熟能生巧,但我们不是修统货的。有可每天机对的是不同的机子,就只有用笨办法,作记号,同时尽

量把客人忽悠到边边上去玩,不然好多时候会下不了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句话叫熟能生巧,但我们不是修统货的。有可每天机对的是不同的机子,就只有用笨办法,作记号,同时尽
...

能不能搞一个盒子,分了很多格,每一格装哪种写好。

网友B:
拆下来后放在螺丝孔边上拍个照,哪个孔有螺丝,螺丝多长,一目了然

网友C:
买个元件盒  30多格的。。然后买个 A4 磁贴片 放在盒子里面。。然后分 B壳  C壳 主板 D壳  光驱  无线网卡 屏几个类别, 拆的时候按照机器螺丝的布局放在相应的分类格子中。以在机器上的布局拓扑结构放。由于有磁片,螺丝不会乱跑。。自从这样弄后。我从来不会多螺丝,也不会少螺丝了。

网友:
我是大体分一下D 和C面的 ,错的机会就相对少多了,但还是难免啊。

网友:
买格子的时候要问问格子可以不可以拆开,格子拆不开的磁片不能整张放入。要切割

网友:
我的神啊,拆慢点,自己记住特殊的就行了

网友:
弄几个用过的饮水杯子,别什么一样的螺丝装一起,把同一个层面的螺丝装一起,里面的和外面的也分开装,我以前也是常犯楼主这样的错误,后来研究出了这个方法就再也没有了

网友:
把特别的螺丝   让自己加深一下印象  拆的多了  自然就记住了
像我装IBM T4  或T6  差不多闭着眼睛都能装             哈哈    有点 吹牛B了

网友:
慢点拆   记住特殊的   机器拆多了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一句话叫熟能生巧,但我们不是修统货的。有可每天机对的是不同的机子,就只有用笨办法,作记号,同时尽
...

拆装多了就不会这样了,还是要多练习。要是客户在边上手上多抓点,手上有多少别人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后放在螺丝孔边上拍个照,哪个孔有螺丝,螺丝多长,一目了然

要是客户在那看着你会觉的你一专业还是多练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装多了就不会这样了,还是要多练习。要是客户在边上手上多抓点,手上有多少别人就看不出来了

最主要是客人在边上看,会偷XX。我们的饭碗就没得了。

网友:
多一到二个螺丝没有装,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客户在那看着你会觉的你一专业还是多练习吧

客人会体会你那一点专业?给你拿点不如码砖的钱还唧唧歪歪老大不舒服的,更多的是会坏饭碗。

网友:
一定要细心 认真了 其实当着客户的面清理灰尘 经常会剩下螺丝,客户心里肯定不爽了 所以,我有时会把多大螺丝藏起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买个元件盒  30多格的。。然后买个 A4 磁贴片 放在盒子里面。。然后分 B壳  C壳 主板 D壳  光驱  无线网卡  ...

BCD壳是指哪些呀,没干过不清楚,望指教!

网友(点评):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ABCD都分不清。。你还是好好看看资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BCD壳是指哪些呀,没干过不清楚,望指教!

搞懂了哈,A壳代表外壳   B壳代表是屏框  C壳(除键盘以外)掌托以上的部分  D壳是底部的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