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死机

楼主(2014-04-21):
海尔进系统死机,进pe也死。没死死机到固定地方

网友:
给你点思路,先排除所有外设,比如光驱,声卡,读卡器,网卡,内存,等等,直接拆掉芯片试试,排除CPU滤波或者其他供电滤波问题,实在不行再换显卡和南桥,这是我的必杀死机的关键几招,有时候挺管用,声卡坏了引起死机常见,先拆掉试试

网友:
海尔是不是有大电容?先看看,也许是大电容坏了,换了就好,一线看,二先拆外设,

网友:
额,死在那儿?我电脑经常死在开机输密码的那个位置,是USB网卡和USB蓝牙冲突了

网友:
死在滚动条,单板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