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焊下BIOS芯片编程,再焊上。

楼主(2014-04-21):
如主题所述。BIOS芯片焊在笔记本主板上,我没有设备。希望好心的大神能帮个忙。
芯片是spansion s29al008d70tf102,是tsop48的。本地维修店有tsop48的编程器, 但不支持这芯片。

希望有支持该芯片的编程器的大神能帮个忙:帮助焊下BIOS芯片编程,再焊上。
邮费我出,需要收费也可以。

网友:
额,建议你自己买编程器,呵呵呵

网友A:
貌似不支持这片子,只找到两个类似的

网友B:
现在编程器有便宜的,买一个吧,淘宝上有68元的,你去问问看是否支持你的这个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编程器有便宜的,买一个吧,淘宝上有68元的,你去问问看是否支持你的这个BIOS芯片。

能给个链接吗,我看到的都是8脚的,48脚的座子都要上百。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53.kUu0Pm&id=35786849222
我不知道是否支持48脚的,48脚的座子价格很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支持这片子,只找到两个类似的

请问类似的可以刷吗,您用的什么编程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类似的可以刷吗,您用的什么编程器

TL866CS,我以前刷片子只要前面型号对就行了,后面都是修订版本,应该通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L866CS,我以前刷片子只要前面型号对就行了,后面都是修订版本,应该通刷

那您方便帮我试一下吗,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编程器有便宜的,买一个吧,淘宝上有68元的,你去问问看是否支持你的这个BIOS芯片。

我还不能用短信功能,只有在这里回复您的短信:
清华同方的k40a的主板,顶星代工的,版号是s42 ver:D

网友:
机型有点老了.

网友:
是的08年的机器,我本来觉得老机子没有维修的价值了,但是是我婚后送老婆的第一件礼物,她说尸体也要我装好,然后保存。我想她这么看重这东西,我索性下决心把它弄好,除了BIOS刷坏以外,东西都是好的。

网友B:
为这台机子买配件维修不值得,48脚BIOS芯片现在很少有机子用,属于淘汰的吧,建议放弃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这台机子买配件维修不值得,48脚BIOS芯片现在很少有机子用,属于淘汰的吧,建议放弃维修。

买工具来维修肯定不值。本地维修师傅我基本认识,明天挨个去问问吧,谢谢你们了。

网友:
就算是维修好了,放着不用,时间长了,机子也会坏的。理解你的心情!

网友B:
刷写BIOS不要把型号看的太那个,只要厂家,针脚,封装一致,都可以刷写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写BIOS不要把型号看的太那个,只要厂家,针脚,封装一致,都可以刷写试一试

好的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您方便帮我试一下吗,感激不尽。

我看了下淘宝,一块片子就10块钱,还可以代烧程序,建议直接淘宝买片子

网友:
08年的机器,找个同型号的废旧主板拆一个就行了。

网友(2014-05-27):
上淘宝网买就行了, 淘宝网有人做代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