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电脑电源原理分析

楼主(2014-04-21):
长城ATX300P4PFC是一台做工精细、性能优良的电脑电源,在品牌电脑和组装电脑中应用比较广泛,而且,此种电源的设计带有很大的普遍性,了解了这种电源的原理,理解其他电源的原理就会触类旁通。因为大多数电源的电路大同小异。以下是本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本电源电路原理做出的分析。
1.         抗干扰电路
输入的220V电路首先经过抗干扰电路。抗干扰电路由C1L1C2C3C4L2C5C6C7组成的两级π型LC滤波器构成。这两级滤波器具有带通的特性,只允许工频的交流电通过,阻止其他频率的干扰信号通过,这样,一方面可以阻止电源线上外界的干扰进入电源,另一方面也可阻止电源本身产生的杂波干扰同一电源线路中的其他用电器,达到相互隔离的效果。
2.       整流和滤波电路
220V交流电再经过无源PFC电感L3进行功率因数校正,送入全桥ZL1进行桥式整流,然后给串联的C8C9充电,起到交流滤波的作用,C8C9在静态时被充电到150V左右,可供开关驱动管使用。
3.         辅助电源电路
辅助电源的作用是为主机提供5VSB供电,同时还要为电源中的其他组件供电。5VSB是辅助5V电源,在主机中起到待机供电的作用,而且在需要时由它唤醒主电源,主电源在唤醒后,才有±5V,±12V+3.3V的供电输出。
辅助电源实质上就是一只开关稳压电源,主要由Q3Q4U3WD1等组成。整流后的300V直流电压经B2绕组加到Q3 c极,另一路经启动电阻R14加到Q3 b极,因此Q3导通,其c极电流开始增加,经B2的绕组互感,另一绕组感生电压经R11C29注入Q3 b极,加速了Q3的饱和进程。当B2绕组电流达到最大值后,感生电压反向,又加速了Q3的截止进程。B2次级感生电压经D22整流,C24L4C25滤波为主机负载提供5VSB供电,另一路经D21整流,C26滤波产生12V电压,为本电源的其他电路如U1Q5Q6等供电,而U112Vcc得电后,从14脚(RE)输出5V电压为开关机控制电路,U2等组件供电。
辅助电源的稳压部分由以WD1U3Q4为核心的元件组成。5VSB电压从D22负极取样,经R20R22分压后加到WD1(三端比较器TL431)的G极,当5VSB电压升高时,WD1K极电压下降,光电耦合器U3内的发光二极管发光程度增强,光电管内阻变小,使Q4导通增强,给Q3 b极的分流增强,加速了Q3的截止进程,从而降低了输出电压,通过这个负反馈达到稳压的目的。
4.         振荡电路
这部分电路主要由以U1TL494)为核心的电路组成。U1是一块集振荡和脉冲控制为一体的集成电路,其5脚(RT),6脚(CT)外接的RC元件可以控制内部振荡电路的振荡频率,f=1.1/RC
5.         推挽驱动和开关驱动电路
U1的振荡信号分别从8脚(C1)和11脚(C2)输出,加到推挽驱动管Q5Q6b 极,使之交替导通,而两管的供电取自辅助电源的12V,经D33R61整流和B3初级绕组分别加到两管c极。而B3初级的感生电压经D32R57R58分压送入U11脚(IN2+),经内部电路的调整,控制脉冲电压的稳定。
B3次级的感生电压分别经D1R4R6加到Q1MJE13009),经D2R5R7加到Q2MJE13009)的b极,使之交替导通。在Q1导通时,C8上电压经Q1 c-e,B1绕组,B1初级绕组,C01而放电,在Q2导通时,C9上的充电电压经C01B1的初级绕组,B3的初级绕组,Q2c-e而放电。
C10D1R4C11D2R5分别组成加速电路,加快Q1Q2的导通和截止,降低管子的功耗。
6.         输出整流滤波电路
B1的次级绕组在初级交变电流的作用下而感生出电压,一部分绕组的感生电压经D14S20SC4M双二极管)全波整流,L7L8C18C19滤波后,为主电源提供5V电源。这部分绕组再经D16D17全波整流,L9L10C22滤波为主电源提供-5V电源,这部分绕组还经D15MBR2045CT双二极管)整流,L14C20L15C21滤波产生+3.3V电压。由于+5V+12V+3.3V要输出较大的电流,因此采用了较大的滤波电容。

网友(2014-09-11):
新手来学习中,谢谢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
能不能提供张图纸啊?

网友:
没图纸么? ,,

网友(2014-11-25):
  要是带图纸那就吊炸天咯

网友:
如果有原理图分析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