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TLM37E29 花屏 维修一例

楼主(2014-04-21):
    朋友接的电视机,海信TLM37E29,故障如图 屏型号是LC370WXN   (SB)(D1)
用点屏器点了一下问题依旧,测量屏供电,正常。示波器测量几跟数据脚(图中主芯片下方的5个100欧电阻)有波形,基本判断正常。
然后测量升压电路正常。接着测量图片右上角VGL -6.73V、GOE 0.5V、GSP 0V、GSC2V、VGH-M 23V、POL 1V、基本上都正常,当测量到SOE-L的时候高兴了,屏幕突然变绿的心喜,打了下对地阻值,SOE-L对地阻值很大,POL对地也比较大,跑线找到相连接的电阻,R29开路了,R38阻值变成1.2M了,R37也有点不好也换了,标的是30X(20欧)。为了以防万一,又把R36\R30给拆了测量正常。把R29\R38\R37换掉后开机正常。到此修复,SOE-L电压0.8V,基本和修好的电压都一样,POL之前1V修好后1.6V,尤其是SOE-L基本和坏的电压没有区别,要不是万用表测量图像变化,我还查不出来,都准备直接换逻辑板了

网友A:
VGL 、GOE 、GSP 、GSC、VGH-M 、POL ,SOE-L,都表示什么含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L 、GOE 、GSP 、GSC、VGH-M 、POL ,SOE-L,都表示什么含义?

是屏上的几个测试点

网友B:
高手能稍加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L 、GOE 、GSP 、GSC、VGH-M 、POL ,SOE-L,都表示什么含义?

到百度搜一下吧,逻辑板工作原理,都有介绍我打出来就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能稍加解释一下吗?

百度下吧,太多了。

网友:
你那点屏器不错多少钱买的能给个连接吗

网友:
高手,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我还不会修屏  觉得楼主真厉害

网友:
   今天还弄坏了一台

网友C:
你好,你那点屏器是什么样的,多少钱买的,给个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那点屏器是什么样的,多少钱买的,给个图片看看

网上多的事,什么样的都有的,自己看主机价格一样200左右,主要配线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

zhoufude -2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学习饿

zhoufude -2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
不错的帖子!

zhoufude -2 严禁灌水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zhoufude -2 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分享了、、、、、

zhoufude -2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

zhoufude -2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