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 电流0.2几 几秒 掉电

楼主(2014-04-21):
这个机器 AMD的集显  CPU焊在主板上      按下开关 量各个电压都正常     焊过CPU供电芯片还是不行

网友:
楼主,你量了多少个电压?像这种电流肯定是供电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A:
应该是小电压没出来,是广达代工的板子吗?

网友:
应该是欠压掉电吧

网友:
兄弟,你这种现像,好好量下+3V或者是+5V吧,,0.2几都是这种问题,3V 5V转换电压出问题,多半是4脚 的开启没有,或者是没达到

网友B:
楼上的都对 上电瞬间逐个量测电压

网友:
应该是欠压保护了

网友:
用示波器打3V5V的波形啊。

网友:
少电压,找下时序跑跑

网友:
楼主说了各各电压都有了,这情况不好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小电压没出来,是广达代工的板子吗?

不知道什么看    板号是QAWGE  LA-8681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都对 上电瞬间逐个量测电压

量过了  都有出来啊    我看了下说时钟  没有波波  不知道什么测

网友:
修出来了  说声。。。

网友:
u36      1.1 转1.1 V 的    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