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35V电压误把接口接到电流档,崩出火花,表还能用么?

楼主(2014-04-21):
想测电压,但把红表针插到电流那里了,崩出个火花,吓的冷汗都下来在没敢用,万用表能打坏么?我看板子上的焊点都糊了,崩出个小洞

网友:
试试就知道能用不了

网友A:
电流档,就是相当于导线,那35V直接对地了,不过您放心,万用表肯定没事,因为我前天从拆开看了,里面都有保险,是250毫安250V的,估计保险已经断了,保护了万用表,就怕你那电路板出问题,

网友B:
楼主测的是台式机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测的是台式机电源吧?

打印机 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档,就是相当于导线,那35V直接对地了,不过您放心,万用表肯定没事,因为我前天从拆开看了,里面都有 ...

后悔啊  板子 完了

网友:
表能用 板子完了

网友:
短路了!维修电路吧。

网友:
象放炮一样,拆电源炸过,当时很怕的~~

网友:
220的我都试过,还好有保险管

网友:
表能用,修电路板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主板没事

网友:
换板吧亲!!!没希望了

网友(2015-01-30):
引用 网友A:
电流档,就是相当于导线,那35V直接对地了,不过您放心,万用表肯定没事,因为我前天从拆开看了,里面都有 ...

嗯,今天我也碰到这种事情,这种情况一般是保险丝熔断保护多,这里的导线相当于万用表内部保险丝本身的一个性质,即两端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档,就是相当于导线,那35V直接对地了,不过您放心,万用表肯定没事,因为我前天从拆开看了,里面都有 ...

嗯,今天我也碰到这种事情,这种情况一般是保险丝熔断保护多,这里的导线相当于万用表内部保险丝本身的一个性质,即两端相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档,就是相当于导线,那35V直接对地了,不过您放心,万用表肯定没事,因为我前天从拆开看了,里面都有 ...

嗯,这里35V直接对地应该是这个直流电压测试点正负极直接相连引起短路造成的。

网友(2015-03-04):
引用 网友A:
电流档,就是相当于导线,那35V直接对地了,不过您放心,万用表肯定没事,因为我前天从拆开看了,里面都有 ...

电流档测量负载工作输出电流值时候,这里建议串联个一定阻值电阻进行操作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