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定义脚

楼主(2014-04-21):
求大师  SMSC SCH5017  IO芯片定义脚   小弟在下多谢

网友(2016-11-20):
同求I/O IT8602E定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93&orderby=lastpost&ascdesc=desc&searchsubmi ...

是的,没有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没有找到。

没有pdf的只有图纸可以找到定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pdf的只有图纸可以找到定义

哪里可以找得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里可以找得到?

在原理图里可以找到,前提是用的这个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原理图里可以找到,前提是用的这个芯片

问题是原理图也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原理图也没有.

可以在别的原理图上找,只要用的是这个芯片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别的原理图上找,只要用的是这个芯片就行

明白了.

网友:
呵呵,终于把你给交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