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楼主(2014-04-21):
HP CQ40 之前有3.3V和5V电压没有1.8V的换了个I/O现在3.3V的也没有了通电电流0.005 那个51125的16pin没有B++电压了怎么回事

网友:
那你就先去测量一下公共点的电压还有没有,是不是公共点短路。还是后级短路保护了

网友:
明天去看下现在板子在公司

网友:
查下51125工作条件吧,有可能你的EC没焊好,点火电路保护了

网友:
可定时你的IO美有焊接好。或者IO有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掉了件?

网友:
没有 焊好了我的烙铁技术还是可以的 我也怀疑是EC不过没料了 现在没有+3VL +5VL只有1.几V

网友:
补充下加电显示0.17电流3-5秒就成0.003了

网友:
遇到过不知道怎么解决了的,忘了

网友:
这个你要一点一点往上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