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加电不显故障

楼主(2014-04-21):
版号R13,广达代工。起初故障是5V电感短路,经检测发现是南桥内部短路引起。换了南桥,能触发到0.6A不动。用万用表测试,无显卡供电和CPU的集显供电。其余供电都正常。显卡供电芯片是RT8208A,如下图:

测试到15脚,发现无电压。追查DGPU_PR_EN信号来自PU7的2脚

测试发现PR72阻值增大,换了一个10K电阻上去。开机电流到0.9A左右,测显卡供电出来了,有1.1V左右。还是无集显供电。换了个CPU也没有供电。于是,查南桥的复位,在EC的第13脚。开机测试3.3V正常。

接着查CPU的复位,如下图:当我用万用表点住R401连接复位那一脚电流一下子上到了1.3A左右,还是没有跳变。以为虚焊,把那脚加焊了一下,电流还是到0.9A左右,点住那里就能到1.3A。把R401换了一样。BIOS有刷过。哪位师兄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无CPU集显供电的,多是PCH HM65的问题,加焊下, 不行得换了

网友A:
待机芯片周边的一个电容短路,拆了待机芯片还是短,追不到地方,哎

网友:
加电烧,一般短路的,烧好找出故障点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周边的一个电容短路,拆了待机芯片还是短,追不到地方,哎

加电烧,可以速找出短路点

网友:
加电烧,这个应该是那个电容失容了

网友(2014-07-22):
查查那个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电压没有满足

网友(2014-11-11):
R401未接地一端电压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