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们。笔记本4个以上显存的,如果认为显存坏, ...
请教一下各们。笔记本4个以上显存的,如果认为显存坏,有什么好办法最快确定是那颗.?

楼主(2014-04-21):
一台DELL N4010 开机花屏。显卡 显存全加焊过。还是花屏。具体现像是内接无显。外接开机花屏,有很多星星点点的花。按我维修经验的话有可能是显存坏了。但8个显存。太多了。请教大家。如果能缩小范围?
笔记本

网友:
8个全拆下来太麻烦了,

网友:
一般是第一个,论坛不是有人传过显存检测软件么?换显存靠运气啊!大哥……

网友:
这个还真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一起换,正面四个先换掉,然后背面,两次解决,如果有时间就一个一个试,看人平了

网友:
好像有软件可以测试

网友:
一个一个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