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PAD T400不过logo

楼主(2014-04-22):
朋友拿了一个T400给我,开始时只显示THINKPAD logo 然后就卡在那里不动了,经过我仔细检查发现有一个USB接口坏了,里面的金属片连接到了一起导致短路,卡在logo界面,不拆机轻松搞定,哈哈!
连接

网友:
捡到钱了,运气真好啊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这种,但是现在是三个usb都不能用,

网友:
为何我遇到的是键盘,uSb的真心没遇到过。。。。。。

网友:
这样的我都修过好几个了

网友:
这是IBM机器的通病啊,习惯就好

网友:
............换u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