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475不显,裸板电流0.36,刷过南桥BIOS

楼主(2014-04-22):
G475不显板号LA-6755P 板载CPU  AMD集显,裸板开机电流直上0.36无跳变,刷过南桥BIOS也不行,BIOS芯片换过。还有CMOS电池上去电压只有1V,一会就把电池电量漏掉。拆掉开机也一样电流。查CMOS电路无不良。其他电压全正常。

网友:
南桥问题,换吧,刚换号了个

网友A:
这南桥喜欢坏换一个看RTC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南桥喜欢坏换一个看RTC电压

rtc不是时钟电路吗?   看南桥的时钟能判断南桥的好坏吗?

网友:
做下桥 试试

网友:
应该是桥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