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自用安泰信可调电源APS3005Dm

楼主(2014-04-22):
修自用安泰信可调电源APS3005Dm,最近发现带笔记本几分钟就会自动保护关闭输出,电压电流为0而且不可调,还没过保,想返厂可邮费和来回时间太不合算了,自己动手修吧。
前面板

下图红圈圈的是温控元件,标识KSD 01F  H45℃, 固定在散热片上,当达到45℃左右自动闭合,风扇起转。

此原件性能不良,造成风扇不能及时起转,散热片温度太高,自动保护。本地买不到此元件,所以我就把元件两脚短接,把风扇改成常转,不过测风扇电压有17V左右,转起来噪音很大,忍了!

最好风扇的方向也改下,发现原机风扇方向往外面的风大,吹散热片的风反而小,来个180度转身,如下图:

带笔记本测试半小时左右,没有自动保护。这故障应该是这个机型的通病,维修过程中手测散热片温度很高,即使风扇起转也会感觉烫手。希望此贴能对有相同故障的同行有帮助,最后提醒一下,自己修会影响售后,如果没过保请谨慎。

网友:
我自己的安泰信都坏了3回了,没有怎么用就坏了,我自己在里面加了3个风扇加强散热,主要是那个滑动变阻器经常坏,烧了好几个东西了

网友(点评):
滑动变阻器坏后果可怕

网友:
再加个调整管吧,2N3055已经很难买到正品了,如果能找到拆机品最好装多两个上去,自己打孔就行。

网友:
  都是高人啊

网友A:
正常设计是往外面抽出热风 你掉个风扇往里面吹风  会不会影响其他原件的散热

网友:
我碰到的是可调电阻里面氧化,电压突然下降。这个还碰到。谢谢分享,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设计是往外面抽出热风 你掉个风扇往里面吹风  会不会影响其他原件的散热

个人认为对这机器来说应该不会影响散热,因为发热量大的几个管子都贴在散热片上,变压器个头很大性能应该还可以,手摸发热量不大,外壳除前面板外都是铁的,而且两侧面有排风孔,风扇转起来两侧排风孔的风也是很大的。

网友:
楼主厉害呀    我的坏了都是没修   修自己的没钱拿   就没动力

有点懒呀!呵呵

网友:
安泰信的电源无语了,调好的电压会慢慢往下掉,调到20V的,慢慢就会自己降到18点几V。

网友:
往里吹风年年清洁。。。。。麻烦

网友:
安胎信是不是烂了点,怎么不上好点的电源呢

网友:
没有形成风路?

网友:
想自己改个,正在学习电源原理

网友:
弱弱地问一下楼主,当时是怎么判断是这个元件引起的啊,而不是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