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好东西就要分享--DDR存储器

楼主(2014-04-22):
非本人原创---
DDR——双倍速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在我们现在的液晶电视主板上是很常见的,也是液晶电视主板故障的高发地域。线面我根据自己的一点维修经验给大家介绍一下DDR附近维修要注意的地方。(涉及深奥理论的地方我不讲了,因为很多东西我也不明白,但是我感觉应对维修,我明白的这点东西基本还是能够应付的液晶电视主板维修之DDR附近故障浅析)。
  DDR的作用---在液晶电视主解码芯片对各种输入信号进行数字处理过程中,有大量的信息要进行中间存储,这些数据随时都可能被调用,DDR就是这些信息的中转仓库,主解码芯片通过地址线,数据线以及一些控制信号线和DDR建立通讯,进行数据的读出和写入。除此之外,液晶电视主解码芯片的CPU单元,在开机的时候还需要将FLASH中的程序调入DDR后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讲,DDR附近不良甚至能导致机器不能正常开机!
  目前为止液晶电视主板上使用的DDR共分为3代,其中第一代供电位2.5V,第二代供电为1.8V,第三代供电为1.5V。并且二代,三代DDR一般都为BGA封装!对应的,每一种DDR工作时需要的VREF基准电压也是不一样的分别为,1.25V,0.9V和0.75V!注意,这些电压在有些主板上要求是很高的,无论是对电压值,还是纹波大小都要求的比较苛刻!曾经在维修TCL MS88机芯的一款机器上,不定时出现雨点状的干扰,修了很久都没搞定!最后怀疑是否电源纹波不良,在DDR供电的LDO输入,输出脚上各并了一个滤波电容,结果故障排除了。
  除了上述讲的供电电压,和VREF基准电压外,DDR其他的引脚功能就只有以下几类了,1,地线。2,空脚,3,地址线,4,数据线 5,控制线。其中,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都是双向通讯的,DDR和主解码芯片之间的通讯以及数据传输就是靠它们建立起来的!地线,空脚很容易理解,在这里我就不多赘述了。地址线传递的地址线号在控制信号的配合下,对交换的数据进行准确寻址,以确保传递信息的准确性!数据线主要是对交换的数字信号进行传输。控制线就是在数据交换的过程中承担控制功能的一些信号线,它一般由行列地址控制信号,时钟信号,数据选通,数据屏蔽等信号组成。具体他们是怎么协调工作的,这个建议大家查询相关资料文献,这里水平有限我没法多解释了,但是从维修的角度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控制线,他们中的任何一根不正常,都能导致DDR工作失常,甚至整机不开机。
  地址线在图纸上的一般标法是以MAD开头,比如MAD0-MAD11就是指DDR的12根地址线,数据线的标法一般为MDQ开头,比如MDQ0-MDQ31是指DDR的32根数据线,控制线就比较麻烦点了,比如MCAS列地址控制,MRAS行地址控制,MDQS一般指的是数据选通脉冲,MDQM一般指的是数据屏蔽,MWE一般是写使能控制,MCLKE时钟信号等等。按我的理解除了地址线,数据线,地线,空脚,供电线之外的信号都是控制信号。
  DDR附近故障总结:1,图像出现雨点状,线状干扰。
                   2,图像出现,局部,或是大面积马赛克,花屏现象。
                   3,图像出现乱码,或是不同区域出现两幅或多幅相同图像,显示错乱。
                   4,图像显示正常,或花屏并同时伴随机器有刺耳尖叫声,异响
                   5,图像出现花屏,并伴随机器有卡死,死机现象,遥控按键均失灵。
                   6,整机开机慢,自动关机等也可能由DDR附近引起。
检修方法:当出现上述现象时,一定要首先对DDR以及解码IC进行补焊,此区域一般发热比较厉害,虚焊现象比较多,补焊时要注意有些主解码芯片背面中间是接地的,也要注意加焊一下。补焊完后,若还不好,要对DDR供电以及基准电压进行检测,主要这两个电压一般要求较高,电压不能偏离过多,纹波不能太大。如果这些都正常,下一步就要注意DDR和主解码之间的通讯了,一定要确保他们之间通讯正常,一般来说DDR和主解码的通讯线之间都由排阻串接,主要要检查排阻是否变值,是否开焊。如这些也正常,就需要检查检查DDR这些信号引脚的对地阻值了,因为现在很多PCB板有存在有板材问题,有可能因为板材问题导致过孔不通而引起DDR工作不正常。
如果DDR或是主解码芯片为BGA封装的,出现过过孔问题或是开焊我建议大家放弃,因为现估计大家能焊好BGA的太少了液晶电视主板维修之DDR附近故障浅析。
   一般来说因为数据线不通引起的花屏一般表现为局部花屏,或干扰一般可以看清整幅画面,有时字符显示还是正常的,只是图像花屏。但地址线不通往往伴随大面积的花屏或干扰,一般很难看清整幅画面。控制线和供电有故障一般来说也会导致严重花屏,甚至死机,不开机。由于现在很多机器内部软件具有电子狗功能,当我们的机器运行程序跑飞,机器还会发生自动关机故障,此时我们可以用热风枪对DDR加热,若是故障较快就出现了,一般即为DDR附近虚焊或是过孔不良。同时由于开机主解码需要把FLASH内的程序载入DDR运行,若DDR故障机器也可能开不了机,但仅限于供电,参考电压,以及控制线附近的故障能导致不开机,地址线,数据线附近的问题一般不会导致

网友:
学习了,呵呵,真是经验

网友:
学习了说不定那天回家修电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