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DR2 DDR3内存槽 PCI-E测试点。

楼主(2014-04-22):
谁知道2 3代内存插槽 PCI-E测试点 多少脚多少电压 有负载 无负载电压各多少?有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你的问题很复杂

网友:
这是个大问题,有电压无电压是多少就是多少,上了内存什么的电压也不会变,测试点太多,你可以拿套基地的假负载之类的学习,上面的测试点都标的很清楚,供电几点几伏都标好了

网友A:
请标明是台板还是笔记本,,让我怎么回答你啊,亲。。。

网友:
卖一套中文假负载好像上面有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标明是台板还是笔记本,,让我怎么回答你啊,亲。。。

我说的是台式机

网友:
直接找不就行了,还用问吗?

网友:
内存用假负载去测

网友:
内存供电在防呆口上有 在A14脚测量   负载供电为内存供电的一半一般在内存附近单独PWM加MOS

网友:
假负载上好像有测试点!!

网友:
   DDR3:  3V供电,PIN236【3v】 1.5V供电,pin170【1.5v】  SMBbus,pin238【3v】 pin118【3v】 电压基准,pin240 【0.75v】  基准,pin1【0.75v】 基准, pin67【0.75v】 RESET,pin168【1.5v】
   DDR2: 3V供电,PIN238【3v】 1.8V供电,pin184【1.8v】 SMBbus,pin120【3v】 pin119【3v】 电压基准,在槽旁边的N多排阻上 【0.9v】
   你可以试着都找找,都是关键测试点

网友(2014-06-11):
刚好五个字

网友:
内存供电这个得记住了

网友(2014-11-18):
购买一套假负载,就可以测试了

网友:
用这个测试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