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494l 求助

楼主(2014-04-22):
1脚:0V。2脚:0.95V。3脚:4.71V。4脚:0V.5脚:1.4V.6脚:3.67V。7脚:0V。8脚:16.61V.9脚:0V。10脚:0V。11脚:16.63V。12脚:15.56V.13脚:4.94V。14脚:4.94V。15脚:2V。16脚:2.33V。VGA线有信号过来,屏幕通电瞬间亮,有内容,5秒内屏灭,内容还显示,,是494l的问题吗,

网友A:
基本的判断都不会啊?明显是灯管或者高压的问题啊。。小白都知道,你铜牌怎么来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判断都不会啊?明显是灯管或者高压的问题啊。。小白都知道,你铜牌怎么来的啊

高压应该查哪里啊,灯管我每个都测了可以点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应该查哪里啊,灯管我每个都测了可以点亮啊

单独测不代表一起可以正常,有灯管不,外接先试试,还跳查高压部分,升压电容,场管,保护等

网友:
说的不太懂;在清楚点就好了

网友:
5秒内屏灭,内容还显示,明显灯或高压的问题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的,楼主的铜牌是怎么来的啊?拿个点屏套件点一下看下还会不会不就知道是在电源上 还是在屏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