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助,三星通病,但没修好。大神请进

楼主(2014-04-22):
现象:不显示,拔掉VGA线,提示:请检查信号线,接上就不显示
型号:E1920NW
维修过程:这个都知道,是程序坏了,但刷了二次程序故障依旧,刷的是 W25X40BV芯片,难道还要刷其它的芯片?因为我在坛子上下载的程序有二个,还有一个其它的,请大神帮分析看看是啥问题。

网友(点评):
检查VGA接口,打行场信号,RGB信号的阻值看看

网友:
先用三星的在线刷,提示:最新固件不用刷新,后用BIOS机刷新二次均故障依旧

网友:
加焊一下屏线插口盘边一个六脚MOS管

网友(点评):
感谢,,马上试。。

网友:
是不是BIOS本身有点问题了?我指的不是资料,,,

网友(点评):
芯片本身 应该没有问题,在刷写的时候,读 写都顺利完成。

网友:
前几天我有个同事  好像也是这样的问题   最后还是在网上找一个BIOS刷一个就好了  不知道兄弟现在啥情况呢??

网友(点评):
故障依旧

网友:
点不亮。。。拔掉VGA线后,屏要显示一个方块,提示请检查信号线

网友:
求高手现身指点。。

网友:
三星E1920NW+LTM190M2-L31+W25X40BV.zip 这个是下载的文件,我的BIOS是W25X40BV

网友A:
有通病不一定每台都有啊,我怀疑你这还是接口的店里有问题,就像楼上说的,有一个6脚芯片可能是它坏了造成行场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通病不一定每台都有啊,我怀疑你这还是接口的店里有问题,就像楼上说的,有一个6脚芯片可能是它坏了造成 ...

但是哪个提示都有啊,不接VGA线时候有提示,,,检查信号线

网友A:
我知道,我碰到过你这样的显示器,不插会提示没有信号 插了就是不显示的,但是我修理的都是没有程序坏的都是接口坏掉不能排除程序坏了 但是你也不能忽略是接口坏了的

网友:
上面那个维客说的对;还有一种可能是驱动板不是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我碰到过你这样的显示器,不插会提示没有信号 插了就是不显示的,但是我修理的都是没有程序坏的都 ...

下次遇到我会注意的,感谢,现在没办法了验证了,机器已经被客户抱走.遗憾中...

网友:
付吕剑武说的对,,,,我忽略了接口问题了,应该打阻值...RGB的值..,,

网友:
到此为止封贴.机器已经被抱走了.

网友:
最好先检查一下接口、周边。没问题再刷程序。

网友:
先查一下驱动板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下一步打行场同步信号阻值,正反相阻值为500--1200欧姆之间,红、绿、蓝三基色对地阻值为70--100欧姆之间,如果供电正常、阻值也正常的话直接刷写程序。

网友(点评):
程序已经写了3次了。。每次程序都是重新下载的。

网友:
这问题一般对是BIOS问题,你刷了程序,那就肯定你的问题:1.是你MCU程序问题!2.就是你的BIOS硬件有问题

网友:
不排除啊。。。但手里没MCU。。。也没BIOS。。。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