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没有严格的上电时序?掉电维修

楼主(2014-04-22):
           今天下午,收到一个用户拆开的笔记本,说是清灰尘后不开机了,呵呵,这种客户可评年度最佳客户了。果然,不做死不会死。
           拿过主板,没有短路,上可调电源,开机到0.725A的时候掉电,检测多次后判断,VCORE已经出来了,刷BIOS情况没有改变,老实买图纸查吧,打电压,好像内存供电没出啊,不对啊,按照上电时序,一般都是内存出来才有后面的供电啊,看图纸PL8内存供电:从图纸上看HWPG信号并没有参与下一步供电的开启电路,而是和其他的PG合成给EC,应该是内存供电没出来造成的缺电掉电,查供电芯片10脚和11脚两个开启信号分别受控于suson和mainon,一看,mainon已经出了,suson没出,想到G42不按照时序来的,查ec的98脚suson真的没出来,而99脚的mainon却已经出来了,想了想,反正没按照时序来上电,直接短接98和99脚看看,上电开机,第一次还是掉电,再开,亮机了,呵呵,就是亮机比较慢,而且亮机后要等3分钟才出文字,看看库存,好像真有这种KB3926QF  D2的EC芯片,直接换了,免得返修,重新拆机总比一颗芯片来得划算不是。

网友A:
楼主这个收了多少大洋,有些自以为聪明的客户就要好好整整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收了多少大洋,有些自以为聪明的客户就要好好整整他!

这个有点过了啊,自己清灰还给你带来生意了啊!

网友:
清灰搞坏了EC好难得。呵呵

网友(点评):
会不会是用户在清灰过程中因静电烧毁EC呢?楼主是否比平时多给价点RB 呵呵

网友:
清灰 可大可小   如楼上上所问 这个收多少呢

网友:
不会就这么坏了吧 !没道理啊!

网友:
清灰也能坏EC 那人也太那个了吧

网友B:
青灰坏EC这个确实比较少,青灰坏BIOS倒是比较多,楼主这台机器被你捡到了,我们给人家青灰就是要承担风险的说不定青灰一下就不开机了 有些客户不理解还说很贵

网友:
有同感有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青灰坏EC这个确实比较少,青灰坏BIOS倒是比较多,楼主这台机器被你捡到了,我们给人家青灰就是要承担风险的 ...

同意,客户认为你的技术好的话就不会弄坏,弄坏就说明你技术不好。风险这个东西不好解释啊

网友:
是啊 清灰有的时候也是要报风险的 免得失误要是开机不显示就不好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