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0款air 苹果系统能正常使用,装WIN7黑屏

楼主(2014-04-22):
如题目所说,苹果系统可以装,也能正常使用,电脑识别不到WINDOWS 启动U盘,用外置光驱可以读到碟,但是一点进去,立马就显示黑屏了(有背光),然后就一直黑着,在论坛里找了个BIOS,刷了也是一个样子,求解。。。

网友A:
装系统装出问题来了? 是开机黑屏还是装系统黑屏 ?

网友B:
你换个硬盘试试啊!!别想的台复杂了!!!!还不行的话,这问题没有碰到过,建议楼主找个卖苹果本的请教一下。。。辛苦。。。。。

网友C:
windows 启动U盘肯定是启动不了  你是用的GOHST 还是安装版呀

网友D:
进苹果系统看下USB 能不能用,键盘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估计USB 模块出问题。

网友E:
OS可以装 就用boot,camp 在OS下装啊 这样更稳定,比GHOST好多了。

网友F:
你机子是进过水的吧?我遇到过这样现象,什么换了都不行,最后从一模一样的好机子把屏整个移过去试就好了。

网友G:
要装WIND7,必需在苹果系统的基础上才能装WIND7,要装双系统哦,不能只装一个wind7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系统装出问题来了? 是开机黑屏还是装系统黑屏 ?

你是来灌水的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装WIND7,必需在苹果系统的基础上才能装WIND7,要装双系统哦,不能只装一个wind7

谁说单系统不能用了?我试过好多都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机子是进过水的吧?我遇到过这样现象,什么换了都不行,最后从一模一样的好机子把屏整个移过去试就好了。

苹果系统能用的,就是用不了WINDOWS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dows 启动U盘肯定是启动不了  你是用的GOHST 还是安装版呀

我那是苹果专用启动盘,其他机子都是用它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个硬盘试试啊!!别想的台复杂了!!!!还不行的话,这问题没有碰到过,建议楼主找个卖苹果本的请教一 ...

你的建议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苹果系统看下USB 能不能用,键盘能不能正常使用。

一切功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OS可以装 就用boot,camp 在OS下装啊 这样更稳定,比GHOST好多了。

同样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H:
苹果系统能用的,就是用不了WINDOWS

就是苹果系统能用,WEN7用不了

网友(2017-08-04):
这个机是NV的桥吧有可能还是桥的问题,加焊试试

网友:
断开外设看看吧     上次遇到过自带光驱坏的    搞了我3天

网友:
用U盘安装系统就好了,如果一直不跳转可能SMC 或者颗粒的问题喽

网友:
楼主之前在苹果上装过windows系统吗?是不是安装方法不对啊,建议不要乱动硬件

网友:
10款的只认光盘,就算是U盘也要量产成光盘才会认,如果点进去都黑屏的话就只能换系统镜像,曾经碰到过几次,一次是换了好几个镜像后成功,还有一些是在有条件下把硬盘放到别的机器上装好放回去也行

网友:
OS可以装 就用boot,camp 在OS下装啊 这样更稳定

网友:
你这个 我感觉还是系统的问题把

网友:
10年的不支持U盘。只能能外置光驱。建议换个光驱试试

网友:
驱动不对吧,你要正该机型的bootcamp版本,贴别是显卡驱动

网友:
装个win10 试了吗 win10一般也好用的啊

网友:
在苹果系统下重新制作win系统盘 是系统问题

网友:
进安全模式 吧 显卡 驱动 卸载试试 光驱不能用 就用 Winclone.镜像恢复 装Windows

网友:
苹果旧机器的确有很多不支持U盘启动的,这样的情况建议在苹果的bootcamp下安装系统更加稳定,还有,好像不能安装WIN7 32位的系统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