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CF320的吗想买一个,不知换大板的单桥能轻松完成吗

楼主(2014-04-22):
有用过CF320的吗想买一个,不知换大板的单桥能轻松完成吗,有用过的说一下

网友A:
抢个沙发  新手   CF320 这是BUG焊台还是主板啊  不明白 求解

网友:
楼上 当然是焊台了

网友:
我自己用的就是刚买的CF320,功能和大BGA没什么区别,操作方法上还是有区别的:
1、它的预热区是发热管,不是发热砖,它的控制开关是独立、手动控制,用完了要手动关闭,不然这个预热管会一直工作。
2、直流风机也是手动控制,焊接前须手动关掉它,焊完后要手动关掉。
一分钱一分货,反正功能挺齐全的,也挺好用的。大小板都能干,经济实惠。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我上次拍的两个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Q2NDU1NzYw.htm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QzMjk1Mzky.html

网友:
我先看一下视频

网友:
讯维的bga质量真的好,我买的360 用了3年多了还在用 做bga 不变形 感觉很好 越做越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抢个沙发  新手   CF320 这是BUG焊台还是主板啊  不明白 求解

迅维CF320是BGA返修台,可以拆焊主板上的BGA芯片和IC芯片。

网友:
迅维CF320小型BGA返修台[长宽高为:530mm(L)×385mm(W)×500mm(H)
,重量22KG,主要特点是功耗低,体积小,不占空间,同时兼具了大型BGA返修台的主要功能,具有三个加热温区,可以轻松拆焊各种无铅芯片。

/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抢个沙发  新手   CF320 这是BUG焊台还是主板啊  不明白 求解

哦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