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SL6545木有电压输出

楼主(2014-04-22):
  情况是这样的,5脚供电有了,6脚反馈是0.8V,7脚开启信号0.8V,供电芯片没坏,肿么办

网友:
上管的G极木有电压,下管的G极有10V左右的电压!!!6脚反馈跟7脚开启的周边小原件没有坏,电阻20K正常,2个电容也正常!

网友:
bst电压 开启信号 温度检测 电流反馈都要去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