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010报警七声搞怪维修

楼主(2014-04-22):
  阳春三月,本来应该是春暖花开得季节,可一连下了几天的雨,再加上淡季,不免使人心情有点烦躁……
废话不多说了,昨天一同行拿来一个机子,戴尔的M5010,都已经自己拆开了,说是七声报警,一看果然,恐怕整个地球的人都知道是北桥在作怪,于是留机走人,开始动手,先重值一下看看,由于本人小白一枚,把桥拆下、重值加装上,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值好拿下来先测了一下桥上面的电容,哎,不对啊,其中有几个值为零,心想又失败了,可嫌重做太麻烦,于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上机试了一下,反正桥短路也没啥关系,这时,奇迹发生了,亮了,上图……

由于还不太会编辑,各位将就吧      另小白发问,为什么短路了还能亮??

网友:
桥和显卡的值都是很低的,有个别为0也是正常的。

正解。可能你听着响就以为短路了

网友:
可能是桥内部没有用到的模块,所以给对地了~

网友:
卧槽 ~!桥是随便拆拆的了的吗... 思绪有些乱乱的 维修应该是从小到大吧 上来就干桥是不是太吊了

网友:
哈哈,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桥上的电容有几个对地是正常的

网友:
确实我也试过有3个电容短路也能用

网友:
其实应该先焊①下 , 或用风枪吹下,没必要重置,我焊过好多台 也没返修的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维修很多时候摸不到门路 就靠运气了。

网友:
那个北桥   电容就是阻抗低

网友:
北桥电容低是很正常的

网友:
楼主上来直接干桥,我等佩服。
桥上面一两个电容阻值为0,正常呀

网友:
多谢鑫船版主及各位的鼎力相助,呵呵,使小白的我受益匪浅。。至于一上来就干桥,首先是确定是桥,再者是加焊的话,返修的几率更大一些,以防万一吧

楼主的思想很好 重植用的时间长……不过也要处理好散热

网友:
哦,对了,上传的图片怎么出不来哪……

网友:
DELL M5010 的北桥拆下来测量居然有电容是短路的,我不太相信,楼主请把这个北桥的型号报出来,我测量下确认下

网友:
阻值低或者有几个0 是正常的。尤其是ATI系列。

网友:
还像是北桥没事有几个,显卡就不行了吧

网友:
我正修的这机器,自己上电,,,没报警。北桥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