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4-04-22):
没开机时14脚PSON本身就有5V电压(拔掉ATX插头已测),9脚5VSB也有5V电压,连接5VSB与PSON的R554电阻起什么作用啊?
连接

网友A:
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
都是5V,上拉有什么作用?

网友:
已明白,确实是上拉,为了保证PSON的电压

网友:
上拉电阻,确保在没有开机信号送给PSON时,保持PSON为高电平,防止外部条件误操作拉低

网友:
上啦电阻·确保没有开机信号时保持高电平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上啦限流电阻,电脑为低电平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