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SL6545无电压输出

楼主(2014-04-22):
情况是这样的,5脚供电有了,6脚反馈是0.8V,7脚开启信号0.8V,供电芯片没坏,肿么办!

网友:
我发图上来了!!6脚跟着脚之间的电容和电阻(20K)都正常的!!

网友A:
boot电压  是多少了 你的测了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oot电压  是多少了 你的测了哇

忘记了,板现在不在我这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记了,板现在不在我这里了

BOOT这个电压有什么作用的??新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电压  是多少了 你的测了哇

BOOT这个电压有什么作用的??新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oot电压  是多少了 你的测了哇

记起来了,这个电压是有的,10V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起来了,这个电压是有的,10V多

10V多就是好的

网友:
这7脚的电压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