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两脚电压相同怎么修

楼主(2014-04-22):
一块惠普富士康代工,型号不晓得,单桥AMD的,之前不过内存,跑码d1,做了北桥不跑码了,北桥上有七八个电容二极管值是7,阻值是67欧姆至300欧不等,桥应该没短路吧?现在不跑码,单桥旁边的32晶振两脚电压均为1.61V,25晶振两脚电压均为1.68v,怎么修,没有系统学过主板维修,只会一些供电电路的检测,在线等,谢谢

网友:
没人吗?小白很伤心

网友: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测!

求时序……

网友:
晶振好像不正常吧

网友:
晶振两脚没电压差肯定不行的.晶振的电压来自于桥,如果排除晶振本身坏,那么就要怀疑旁边的电阻,最后怀疑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