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是如何修复LED暗屏!

楼主(2014-04-22):
接到一台神舟A350的机器,客户说是暗屏。拿到手一看,果然是暗屏,客户有说机器被修过,拆开机器一看,我的天啊!D6583都被修的焊盘都没了!没办法了,只能用老套路了!

从一块不能用的屏剪下一块升压模块!只要飞出11跟线,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不懂得可以在下面回复提问,免得各位看官看了不回复。嘿嘿。。。。附上亮机图

网友(点评):
苍老师原来曾经是同行啊!!

网友A:
神了,我修的时候没升压IC换的时候也是剪板,但是只飞了四根线,那个LED灯条接口选一样的能插进去可以不用飞线,飞多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神了,我修的时候没升压IC换的时候也是剪板,但是只飞了四根线,那个LED灯条接口选一样的能插进去可以不用 ...

你飞的是哪四根?稳定么

网友C:
有没有体积小点的升压模块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体积小点的升压模块买的

应该是没有吧,我也没去问过,那要设计电路图的

网友D:
期待更小的升压板,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期待更小的升压板,技术不错

我剪多了  其实还可以剪小点

网友:
这样能稳定吗?

网友:
值得学习的小技巧  好

网友:
可以详细点吗?

网友:
这也是其中一种方法 值得学习

网友:
我的解决方法是:先断开控制脚,找3.3V直接飞线就行了,都能成功修复。
为保险起见,串了一个10K电阻。

网友:
能给我说为啥需要11根线,我只用4条啊,3条也可以,把pwm和开启绑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飞的是哪四根?稳定么

其实和显示器改高压条差不多,供电 LED_EN  亮度调节  地线就行了,LED灯条接口可以找一样的,就省了这部分飞线,至今无返修

网友:
那11根线从那飞到哪啊  都是起什么作用呢  求解答

网友:
楼主的头像好炫酷

网友:
我很想明白其中的原理

网友:
还劳驾楼主能解答下

网友:
四根线就行 找一样的屏板子 借尸还魂、

网友:
四根不可以吗 其余的7跟是干 什么的

网友:
我是冲着楼主头像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