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宏基4735笔记本CPU无电压!

楼主(2014-04-22):
     求助各位大师,小弟接手一台宏基4735笔记本,开机进入WIN7系统时自动掉电,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扫描硬盘后重装系统,系统GHOST后重起,还是自动掉电!换成XP系统重装成功,开机无掉电现象!但客户要求要用WIN7系统!怀疑主板有问题,拆开看到CPU背面是用的NEC907大电容,以为电容变值,用了10个100UF/6.3V的钽电容装上,结果开机无显示,测电容二端无电压,各位大师,这是电容用得不对还是有其他问题呢,小弟没怎么修过笔记本,不知如何下手!请大师指点!!!

                     取下CPU,电容二端没有短路!把电容全取下来,还是没有电压!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把电容换成了4个330UF的,开机正常了,看来这个电容还不能随便换的!再次感谢大家!虽然初学有很多的不懂,但只要去学习和尝试,每次都会有收获的!

网友:
钽电容极性没有装错,现在电容全拆下来了,开机还是没有电压!

网友A:
还是当既立断找本地高手修吧 小地方你辛
辛苦苦知道如何修 然后没第二台了
不要死撑 在别人是捡钱(不要眼红)在你
可能是恶梦的开始,看人家写出来是三言
两语,实际过程有可能是几天,

网友:
看看温控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还是找个高手吧,或者补补基础再修。

网友B:
上4个 330 试试。 10个100的,不一定好使。 还有不排除,你取大电容的时候,把CPU座闹虚了。。

说的没错

网友:
无语了;额   看来没基础修板就是这结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4个 330 试试。 10个100的,不一定好使。 还有不排除,你取大电容的时候,把CPU座闹虚了。。

换了4个330的,现在开机正常,非常感谢!

网友:
你能修好了,我也高兴。不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当既立断找本地高手修吧 小地方你辛
辛苦苦知道如何修 然后没第二台了
不要死撑 在别人是捡钱(不要 ...

以前也遇到过这类故障,找高手修的,就是换这个电容,所以这次想自已试试!凡事总有第一次,不试试怎么知道结果呢,就算没修好,至少也能有点收获!

网友(点评):
衷心初祝你修好了,我说的是一种理念。这行现在真的不好 混的。

网友:
这款机器 大电容是通病,用4个330UF的上就可以了

网友:
替你高兴啊   没事步步基础吧

网友:
估计焊接 问题

网友:
你不怎么会 这种显示的 最好不要修 弄不显示你就要哭了   不过还好你还是修好了

网友:
w兄弟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把 10个放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