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帮助我,菜鸟也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2014-04-22):
先上图
  我想问     VT34是P沟道的管    不是应该低电平导通吗?
   vt33是PNP的管, 在这里是开关作用吗?   两边谁的电压大就往对面导通吗?
  vt36的寄生二级管本来就是导通的  只是有压降达不到工作电压所以需要TB6808给它的G极电压加高电压使其饱和导通,我这样理解正确吗? 如果不正确  还请指正。

网友A:
兄弟,VT34是N沟道的管,VT36是P沟道的管.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2.5
乱说 不懂不开腔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胡说,误导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VT34是N沟道的管,VT36是P沟道的管.

你个小小白    不知道就不要乱说

网友:
上面那个电路图我只想说下  VT34是个P沟道场馆  第4脚电压是16v 经过 R143 R145分压而来   所以这个电压会低于16v 估计12v以下,以保证VT34完全导通

网友B:
对了楼主  P沟道场馆导通是相对来说 G集小于S集多少v导通或完全导通,不是一定要0v无电压

网友:
你看不懂吗。。其实我也看不懂,,大神出来解释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VT34是N沟道的管,VT36是P沟道的管.

搞反了啊!

网友:
基本正确,

网友:
5楼说的对,P管为相对低电平导通,理论上是Vg<Vs(0.45V),实际电路是小于9V,可能就2-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楼主  P沟道场馆导通是相对来说 G集小于S集多少v导通或完全导通,不是一定要0v无电压

呵呵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只是他说给四脚加个高电平误导我了   还有后面怎么解释

网友C:
你的两个手肘能同时碰到肚脐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两个手肘能同时碰到肚脐吗

这跟图纸有关系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跟图纸有关系吗?

有啊。 至于什么关系, 你得先回答于我,  并且上传图片验证后方可告知于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啊。 至于什么关系, 你得先回答于我,  并且上传图片验证后方可告知于你。

你可真有闲心啊,不如把这个时间用来看看电路图,提高你的看图纸水平,为后面的维修打下牢固的基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可真有闲心啊,不如把这个时间用来看看电路图,提高你的看图纸水平,为后面的维修打下牢固的基础。

哈哈   受教受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   受教受教、

看图纸的水平不提高,将来维修会走很多弯路的,经济效益怎样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图纸的水平不提高,将来维修会走很多弯路的,经济效益怎样保证?

    那如何提高水平呢     什么水平才算是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