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5,板号:LA-5971P上电到1.0后掉电!

楼主(2014-04-22):
联想G55,板号:LA-5971P上电到1.0后掉电!请高手指教一下,供电都出来了。

网友:
按压桥和显卡,用手背感觉一下元件有没有明显发烫
重点检查下主供电和CPU供电

网友:
好像北桥发烫

网友: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某个芯片虚焊啦!加焊下 那些PWM芯片

网友:
我觉得 供电都正常了  到信号部分了  加热北桥  有图纸可以  看时序   还有就是 换EC

网友:
把测量的结果写出来呀,不然也不知道,看电流应该是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信号表达一些  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