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p06s 开机花屏求助

楼主(2014-04-22):
戴尔 p06s 开机后花屏,显卡干过还是一样  屏换了个新的 内从换过,还是一样,哪位大侠遇到过球解,,还有8声报警

网友:
屏线换了吗

网友:
屏线坏了也会话的

网友:
把显卡换掉。

网友:
应该是屏线了

网友:
我觉的不像屏线,我担心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之就是进入开机画面以后才这样的,还是一开就这样,我感觉显卡你做了,换过吗,屏显,屏,还有显存,这都得一一排除呀。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看看--------换显卡-------换显存------报废------>维修结束

网友:
你换屏试了没

网友:
显存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显卡做了, 屏换了,屏线的可能性比较大了,还有就是显存

网友:
8声报警时认不到屏,可以上示波器测下显卡供电的电容

网友:
你先放到其他主机上看看,如果还是这样  那就是逻辑板 或者是屏线

网友:
百分百是屏线

网友:
我遇到过

网友:
外接看了吗、是好的吗

网友:
屏线和屏 你考虑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