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散热问题讨论

楼主(2014-04-22):
最近闲来无事在网上乱晃悠,看见一种超小的压缩机,突发奇想。能不能用这种压缩机做电脑散热呢?然后去看了冰柜的压缩机,动静也不大,至于功率这些,都是发烧友就不考虑了吧?现在设想:在主机内做一个制冷系统,至于对象可以选择CPU和显卡,然后把主机密封起来,连接CPU和显卡用的铜管会损失一些冷能量,可以作为机箱内降温,然后在机箱内放干燥剂,这样可以防止机箱内水份过多。不知道可不可行,有没有那个大侠可以指点一下,或有没有哪位大神有能力制作。。。

网友:
哈哈哈!节能降耗是今后电脑设计的主流,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完全没有散热系统的电脑,而不是设法给电脑装个冰箱。

网友:
这样做太麻烦了,坏了怎么办?想事要想的全面些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