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通电后CPU风扇转一会就停了,电源风扇一直转

楼主(2014-04-22):
台式机主板通电后CPU风扇转一会就停了,电源风扇一直转,主板型号HP的M2N68,换了CPU、内存、电源后依旧没有解决,求解……

网友A:
这个就是主板电源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主板电源保护!

一般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CPU供电的可能性很大。你可以试一下,把CPU供电的4PIN12伏拔下来,再开机,如果不掉电,那就是CPU供电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