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新手学习 求指导

楼主(2014-04-22):
从电源板一路电路到驱动板 到驱动板上后经过一个芯片转换的到3.3V 是什么芯片把5V电压转化成3.3V的,求指导

   还有就是 谁能帮我花一个电路图从电源板跑到驱动板的图 越详细越好   各位师傅们 有帮忙的吗

网友:
坐等来人  没人来吗

网友A:
到基地里学医个月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基地里学医个月呗

我忘了 那个芯片是什么芯片了.........就是5V转换3.3V 的芯片  从电源板上过来一路电是5V的 5V转换成3.3V

网友:
MOS管把,我也不是很清楚。很少修显示器

网友:
三端稳压吧

网友:
BAIDU吧,一查一堆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忘了 那个芯片是什么芯片了.........就是5V转换3.3V 的芯片  从电源板上过来一路电是5V的 5V转换成3.3V

网友:
在这等我看没有人给你发;全靠自己‘我也在找没有答案

网友C:
1085吗?一脚接地、二脚输出、三脚输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085吗?一脚接地、二脚输出、三脚输入

就是从电源板过来一个5V到驱动板 然后就过一个芯片转换成3.3V这个芯片叫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从电源板过来一个5V到驱动板 然后就过一个芯片转换成3.3V这个芯片叫什么芯片

这个芯片是可以固定输出的1117吗?比贴片三极管大一点,是四只脚的。

网友:
1117-3.3  大部分都是这个,还有用1084的

网友:
1117和1084都可以,1脚接地,2脚输出,3脚输入

网友:
多为1117芯片

网友:
一般都是1117和108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忘了 那个芯片是什么芯片了.........就是5V转换3.3V 的芯片  从电源板上过来一路电是5V的 5V转换成3.3V

3.3的三端稳压管

网友:
我有一张老师讲课时画的照片,有没有到驱动板我就记不清了,需要的话可以加我

网友D:
那不就是17-33的稳压管嘛?5v稳3.3v的管子。。还有17-18.。。是3.3v稳1.8v的管子

网友:
这个很低级,但不但好说,最好还是自己去看看基础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不就是17-33的稳压管嘛?5v稳3.3v的管子。。还有17-18.。。是3.3v稳1.8v的管子

嗯  我知道叫什么了,叫稳压差线性稳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我知道叫什么了,叫稳压差线性稳压管

额。。名字怎么长。。。

网友:
1117-3.3的贴片三端稳压管啦。。

网友:
淘宝上有教程很详细的  我也是这么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