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笔记本应该注意哪些?

楼主(2014-04-22):
我刚学笔记本维修,基本是瞎子摸路。求大神指点一些新手应该普及的知识

网友:
建议到迅维系统学习下

网友:
看一下《笔记本电脑维修之电路分析基础》这本书,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的。

网友:
电路基础搞懂了,看图纸也就容易了。你看论坛上的高手,看图纸这方面都是很不错的,如果图纸看不懂,怎么分析电路呢?图纸是关键,其次是维修主板的技能,我记得学习维修的时候。判断某一个地方出了问题,师傅就要问,你的根据是什么。如果没有根据,板子可能越修越坏。为什么会有二修.三修的板子到高手的手上维修,这个道理你明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