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升级win7 不小心选了覆盖安装

楼主(2014-04-22):
进去一看 马克思币钱包原先几个币都没有了。。

没有钱包备份, 这种情况 能 找回来吗?? 如果恢复XP 系统行吗?? 用误删除恢复软件呢?

网友:
这个有点麻烦   上次也是如此  花了1900元

网友:
马克思币是基于马克思货币流通理论的点对点匿名数字货币。第三方不能够控制或者阻止交易。
对这个东西不了解。

网友:
无能为力了啊大哥

网友:
应该可以恢复

网友:
怎么恢复  。。 求教

网友:
马克思币钱包这个 能用来干嘛??

网友:
理论上很小,确定默认地址存储在c盘,xp系统就3G不到,win7系统10G左右,理论上覆盖“相当”严重,

网友:
这个东东不放到C盘就不能使用吗?C盘尽可能不要放重要的东西。win7装完6个多G估计C盘的文件都覆盖的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