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主板时钟复位灯不亮

楼主(2014-04-22):
PCI A16 1.6V,这个表电压不稳定,会忽高忽低,  无复位,, CPU 假负载上VLDT-B无电压,这个是哪里来的电压。怎么查。PG无电压,,

短接复位排针,,测试卡上的时钟灯亮!!!!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4_124:顶起来啊 !!!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
VLDT-B不一定会有电压的,PG是由南桥发送到CPU,无电压请查南桥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