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花屏的那些原因

楼主(2014-04-22):
花屏现象:

导致笔记本屏幕花屏的原因

  原因一:第三方软件

  如果我们开启超频软件,如果显存频率超过了头,画面出现贴图错误、花屏现象就很正常了,严重时还会导致死机。因为显存工作在非正常频率下,更高的频率只会使得其工作变得不稳定,特别是在数据读写时极易发生错误。此时,我们只需降低或者回复默认频率即可。

  当然,上述所说是我们在排查笔记本电脑花屏故障最基本的方法,如果经过调试故障依旧,我们就应该转从硬件方面入手了。就笔者个人经验,出现笔记本电脑花屏的现象一般都是硬件问题,软件问题则在兼容性方面比较多。

  原因二:驱动问题

  笔记本电脑的驱动程序并非显卡芯片公司编写,芯片公司在提供芯片后,驱动的问题就交给了笔记本电脑厂商自行编写,所以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兼容性问题。同时笔记本电脑驱动程度发布时间非常缓慢,一般为半年或者一年一更新。解决的时候首先我们可以试着看看运行其它3D程序是否同样出现花屏、黑屏现象,如果问题消失则可认为是兼容性问题。同时,驱动程序文件破损或丢失,都可能会导致显卡运行时出现假死机、花屏、黑屏等现象,解决这种问题只需卸载原有驱动程序之后,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即可。

  原因三: LCD信号线接触不良

  这是我们检查硬件的第一步。花屏、黑屏现象无规律的出现,或者在轻拍和按压键盘表面之后故障消失,这往往是由于LCD信号线与接口接触不良造成的结果。我们只需重新插紧对应的接口问题即可消除。

  原因四: 显存问题

  由于部分笔记本电脑显卡显存采用动态视频内存技术(即DVMT,Dynamic Video Memory Technology),利用部分内存容量调配为显卡显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由于内存内部结构损坏,当以选取到这部分作为显存时,芯片与显存在进行数据交换时往往出错,从而导致了花屏、黑屏,甚至死机现象。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可以用替换法,替换同一规格的内存进行检查。当然,如果显存是整合在主板上的,我们就只能送修了。
   摘自系统城 xitongcity.com

网友:
总结的很好  学习了

网友:
挺全面的,以后试着分析下

网友:
看看资料来了

网友:
资料总结了。那就是成功的一部分

网友(2014-06-08):
我还看见过屏线问题

网友:
比较全面,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