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已解缺 DELL D820

楼主(2014-04-22):
DELL D820 出现重影请教各位大师这种故障是屏线还是显卡
原来是显卡的问题
显卡
DELL

网友:
换了块新的显卡,回焊也不行,一定要换

网友A:
有的是加焊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是加焊不行的
我直接换的显存,好了一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是加焊不行的
我直接换的显存,好了,不过听说一个月后又那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