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7主板BIOS

楼主(2014-04-22):
华硕P8H67主板跑60不动。找了个BOIS刷上搞定。

网友A:
刷了之后MAC地址还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了之后MAC地址还在吗?

MAC地址?不知道是哪个!请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C地址?不知道是哪个!请教下

我用的是TL866的编程器

网友C(2017-06-09):
支持I5-3470处理器吗

网友D(2017-07-12):
引用 网友C:
支持I5-3470处理器吗

我正在找这个支持3代处理器的BIOS 不知道你找到了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正在找这个支持3代处理器的BIOS 不知道你找到了没

我找到了   论坛有个 好像是那个3706 版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找到了   论坛有个 好像是那个3706 版本

我昨晚也找到了 去TW网站下的 3801 最新版本。

网友E(2017-08-28):
引用 网友D:
我昨晚也找到了 去TW网站下的 3801 最新版本。

求3801地址,准系统板子搜索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3801地址,准系统板子搜索不到啊

我系统可能出问题了 。 你发个邮箱 我给你发过去

网友(2020-12-24):
一台p8h67,第一次加电开机正常 ,再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刷这个bios,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