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维修一例,真正故障在哪?求助!

楼主(2014-04-22):
接到一台DELL 1440,故障不触发。
测EC待机电压不正常,EC的待机是3-4V芯片的线性3V,芯片型号TPS51125,芯片供电,基准正常,没有芯片换,就试着加焊了下,触发后正常亮机。
当装上C壳后,按触发跑到1.1A左右就不动了,怀疑接触不良引起显卡虚焊,把显卡加焊了下,把螺丝孔那里上了层胶布,触发后正常亮机。
真正让人抓狂的是,装上C壳后,这次是掉电,难道不是那个螺丝孔引起的,于是把C壳金属接触面都贴上胶布,这才完全正常亮机了。。。
  问:1,这台机的真正故障是接触不良还是3-5V芯片虚焊?
      2,显卡虚焊是怎么引起的,是装C壳的时候搞出来的,还是接触不良引起的?
坐等解答!!!

网友:
我觉得你的这台机器 没有显卡的问题 加焊显卡可能是因为安装引起的误操作
这个机器你最好测试测试再交给客户
一般如果真是51125的问题我都是换一个

网友:
安装的时候 是不是主板没装好 变形了呢

网友:
多多测试一下  才放心

网友:
会不会是c壳那里有金属片跟主板接触上了呢?以前dell的xps的一款机子就这个问题

网友:
应改是EC的问题

网友(2015-12-27):
是不是本来该锁短螺丝你装了个长螺丝

网友:
修到过一台,把A壳内侧贴满胶带 C壳内侧贴满胶带 才不掉电。。。维修故障千奇百怪 能收钱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