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040 求助

楼主(2014-04-22):
客户m4040 故障 插电池不开机  单独用适配器可以开机  用电池 或者 电池加适配器 不触发  纬创代工   测试  插上电池时没有3v 5v 测试因为ec 没有发出s5_ENABLE  测试ec 供电正常 bios 刷过 ec 换过  故障依旧  求指导  附上

网友:
图纸附上  希望大家指导

DELL M4040 DV14 AMD Brazos 4IU01 10265-1 [.pdf

网友A:
补充下 偶尔 用电池可以开机

网友:
重点查充电电路

网友:
只插适配器 开机以后装上电池 就能正常充放电  问题应该还是在待机电压吧

网友:
从放电点电路要仔细的查

网友:
好好看图纸,充放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下 偶尔 用电池可以开机

为什么偶尔 用电池可以开机呢?测量工作条件,一比对不就容易发现问题吗。

网友:
2分钟前遇到一台和你一样情况的,你查下隔离管PU4003

网友:
估计是放电管这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