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大家给看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惠普W2228h

楼主(2014-04-22):
开机过一会慢慢变好些。中间发灰比较重,像有层雾。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5V滤波????大侠们。

网友:
感觉是的屏故障

网友:
屏,错不了,怎么最近的显示器老爱拉帘啊?

网友:
屏幕的问题。

网友:
LZ是屏线还是屏的问题啊   你测过没有啊   弄好了说声啊

网友:
  屏的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你可以点屏试一下,确定一下!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呀,可用其它板来试一下

网友:
屏坏了 遇到好几台这样的

网友:
这看故障现象 ..基本上就是LG的屏吧..这个屏坏了的.修不了

网友:
怀疑是的屏故障

网友:
这一款显示器,遇到过几例都是屏有问题!这个是不是那个会旋转的啊?

网友:
基本上能确定是屏的事

网友:
屏出问题了

网友:
逻辑板上有问题

网友:
很明显是屏本身的问题哦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换屏线现象依旧,以为是驱动板的问题,订了个板,最后还是屏问题

网友:
哦,用点屏板来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问题,你为什么不换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2014-05-22):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弄好了说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