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进COMS也特别卡,

楼主(2014-04-22):
G460 i3独显 机器拿来是客户说做系统,可是进COMS设置U盘启动时却发现在COMS地下也也别卡,不加硬盘也特别卡(卡屏的感觉) 后不加硬盘也不近COMS 机器提示 没有发现硬盘,但是这个提示却正常 一点不卡 寻思刷个BIOS 可发现是 IO一体的 目前在查CPU供电,有遇到的朋友请提醒一下,谢谢。
cpu
cpu供电

网友:
看错了,IO旁边有个BIOS 刷刷试试吧。。。

网友:
这个 机器修过很多 HM55下面进水的!就是稀奇古怪的问题!

网友A:
先把HM55换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HM55换了把
修换什么的都好说,能把问题解释一下吗? 也考虑过南桥有问题,但也有可能是CPU供电跟BI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