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夏天轮胎应充氮气

楼主(2014-04-22):
      夏季行驶,轮胎气压会受气温影响而自动膨胀。氮气是惰性气体,膨胀系数低,受环境温度膨胀影响不大,可较长时间维持正常胎压。因此夏天轮胎建议充氮气,填充气压应减少10%
  夏季行驶产生的高温加速了轮胎橡胶磨损老化,一般轮胎花纹沟内有凸起标记,轮胎磨损到距离该标记1.6毫米左右时,就在提示车主该换胎了。在轮胎无异常磨损的情况下,建议其使用寿命是4万~5万公里;如果行驶里程较少,当使用时间超过两年时也必须更换。
  在长时间高速行车时,应行驶一段路程后,在阴凉处冷却一下轮胎。午间酷热行车时,应适当降低车速。此外,注意轮胎的承载能力,千万别超载。
  小贴士:
  在充气时候应注意:
  1、充气要注意安全。要随时用气压表检查气压,以免因充气过多,使轮胎爆破。
  2、停止行驶后,须等轮胎散热后再充气,因车辆行驶时胎温会上升,对气压有影响。
  3、检查气门嘴。气门嘴和气门芯如果配合不平整,有凸出凹进的现象及其它缺陷,都不便充气和量气压。
  4、充气要注意清洁。充入的空气不能含有水份和油液,以防内胎橡胶变质损坏。
  5、充气时不应超过标准过多后再行放气,也不可因长期在外出不能充气而过多地充气,如超过标准过多会促使帘线过份伸张,引起其强力降低,影响轮胎的寿命。
  6、充气前应将气门嘴上的灰尘擦净,不要松动气门芯,充气完毕后应用肥皂泡汗水涂在气门嘴上,检查是否漏气(如果漏气就会产生小气泡),并将气门嘴帽配齐装紧,防止泥沙进入气门嘴内部。
  7、子午线胎充气时,由于结构的原因,其下沉量、接地面积均较大,往往误认为充气不足,而过多地充气;或反之,因其下沉量和接地面积本来就较大,在气压不足时也误认为已充足。应用标准气压表加以测定。子午线轮胎的使用气压应高于一般轮胎0.5-1.5kg/平方厘米。
  8、随车的气压表或胎工间使用的气压表均应定期进行校对,以保证气压检查准确。

网友(2014-05-28):
两年的轮胎就更换啊?楼主你有没有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