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 开机掉电

楼主(2014-04-22):
手上有台华硕k45vd 找不到1.0的图纸    有时能看到一闪logo掉  有时上电就掉 不知道什么问题:4_107:}  有人说掉电是显卡问题,感觉显卡温度有点高  不过这新板子也不能随便乱动啊 ,求思路

网友A:
遇过BIOS问题掉电的。你可以刷刷看

网友B:
解决木有,是不是电容漏电引起的啊?靠近CPU附近电容空缺的地方补补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木有,是不是电容漏电引起的啊?靠近CPU附近电容空缺的地方补补看看啊……

补过了,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过BIOS问题掉电的。你可以刷刷看

编程器有点老  刷不了 这两天就换了

网友:
新机器不能乱修,,查对了  才下手

网友:
好像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C:
开机之后马上把开关拔掉  试试  上回修个索尼现象和你这一样    折磨好几天最后开机板的事

网友:
试试把显卡的供电断了,看看行不

网友:
没修好的起止三台啊   因为放了挺多天了 也不能不给他们修一是不休挣不了钱再就是信誉也会下降, 没办法特来求助了

网友D:
你不擦屏幕试试,有时候一个PWM芯片虚汗了也有可能!

网友:
刷BIOS 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不擦屏幕试试,有时候一个PWM芯片虚汗了也有可能!

是用裸板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之后马上把开关拔掉  试试  上回修个索尼现象和你这一样    折磨好几天最后开机板的事

应该不是开关的事  我这个开关是按钮的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应该是漏电造成的

网友:
掉电的问题不好说啊 把配件一个一个的换了试试看吧

网友:
没修好 让他换版了

网友E:
加焊显卡试一下,刷下BIOS,pe掉电么

网友:
还是要排除外设的大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焊显卡试一下,刷下BIOS,pe掉电么

我那个机器不亮机  手里没有能刷8m的编程器   最后是不给他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