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转载:监控系统防雷知识

楼主(2014-04-22):
监控系统组成

      监控系统主要由前端系统、终端系统、传输系统和监控中心组成。前端系统通常指前端摄像机(高速球、云台摄像枪、网络摄像机和普通摄像枪),如果摄像机分布在室外,它们就最易成为雷电袭击的对象,当雷电袭击前端系统后,会直接通过传输系统到达监控中心,给监控中心造成严重破坏。

雷电袭击分为两种袭击方式

      雷电袭击分为两种袭击方式,直击雷电和感应雷电。直击雷电顾名思义就是雷电直接击在摄像机上,这种雷击方式造成的破坏最严重,但出现的几率比较小;感应雷电称为二次雷电,它分为电磁感应和静电感应两种方式。当雷电击打在避雷针上时,在避雷针下面的连接线周围,会产生瞬时强大的电磁场,在电磁场中的监控设备和传输线会感应到较大的电动势,这种就称为电磁感应。当雷电云出现在传输线路上空时,传输线路会感应到与雷电云相反的电荷,这种称为静电感应。感应雷电造成的破坏没有直击雷电造成的破坏大,但出现的几率却十分高。这两种雷电袭击方式也就成为监控系统需要防范的两个方面。

防止雷电袭击措施

      防止雷电袭击网络监控系统有三种方式,防直击雷电、防感应雷电和综合防雷电。防直击雷电和防感应雷电是一种单一的防雷方式,它们都采用单一的防雷装置避雷。防直击雷电装置主要有避雷针、避雷线、避雷带、避雷网等设施。防感应雷电主要采用避雷器防止雷电袭击。综合防雷电是在单个需要保护的设施上采用多种避雷装置防止雷电袭击。

      监控系统的摄像机有两种分布模式,室外分布和室内分布,室内分布的摄像机基本上不会受到直击雷电袭击。室外分布的摄像机就有可能受到直击雷电袭击,要防范室外分布的摄像机免受雷电侵袭,最好在摄像机周围3到4米处安装避雷针,通过避雷针的导线将雷电导入大地。我们前面还提到了一些避雷装置,这些避雷装置都是面向大范围的防雷,在这里不太合适。摄像机是通过传输系统的信号线与监控中心连接,传输系统的信号线架设分为两种方式,直接架在空中和埋在地里。将信号线埋在地里是能够起到一定的防雷效果,但并不是百分之百的能够防雷,还需要将信号线装入空间比较大的金属管内,在金属管的前端安装接地避雷装置,才能有效防止雷电袭击。架在空中的信号线最易遭到直击雷电袭击,同时也容易遭到感应雷电袭击,所以我们需要在信号线的前端安装避雷器,同时在支撑信号线的支撑点处安装接地避雷装置,才能最大限度限制雷电给监控系统带来的危害。

监控中心避雷是整个监控系统避雷的核心,由于监控中心涉及建筑物避雷,监控设备避雷,只有采用综合避雷方式才能有效防止雷电的侵袭。建筑物在修建时都带有避雷针,避雷网等,因此我们就无需考虑另外增加建筑物避雷装置,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最好别将监控设备放在窗户旁边,最好别将监控设备放在顶楼。室外的监控设施主要通过信号线接入监控中心,所以要在信号线接入点安装避雷器,防止感应雷电,还需要加载接地避雷装置,防止直击雷电。而监控中心内的所有电子设备,最好都用防雷接地装置进行避雷,这样才能全方位的保护监控中心安全。最后我们需要注意一点,接地装置电阻的最小化,接地电阻越大,防雷效果越差,应尽量将接地电阻控制在4欧姆以内。

      上面只是一些基本的防雷措施,真正的监控系统防雷需要对各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并且防雷技术也十分复杂,对各种防雷装置的性能要求也比较高,不过大家可以以上面的防雷方式作基础,在各个环节深入,就能使监控系统最大限度免受雷电袭击。

网友:
楼主真牛B  ,,辛苦啦
,,内容很丰富

网友:
有的地方特别容易着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