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 电压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4-04-22):
有人说是电源管理芯片坏  因为保护隔离查上去有点繁琐没耐心查了,想直接扯线到19公共点,直接拉过去后 3.3v是有了 但不触发  怎样才能满足ec的条件 想问一下电源检测信号是不是就这一个还需要别的信号吗

图纸 东芝l630 Inventec_Bremen-10G_BM10G-6050A2338501-MB-A02-27_MP build

你这能叫修机子?保护隔离就那么几个元器件,几个点,都不修还谈什么维修啊?EC工作条件都搞部清楚,多看看理论知识再下手修机子

网友A:
连公共端也懒得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公共端也懒得修。

  没有啊  这个机器好像不过保护隔离是通病  要订芯片  想直接连过去 修好它就行了

网友B:
ADCIN  DCIN  ACOK的条件

这英业达的板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CIN  DCIN  ACOK的条件

大哥你看有你说的那些信号吗??

网友C:
拉过去应该不行的! 好好修保护隔离的吧,直接拉过去板子时序都乱了肯定不行的!

网友:
保护隔离就那几个件还不好弄啊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中,我关注高手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拉过去应该不行的! 好好修保护隔离的吧,直接拉过去板子时序都乱了肯定不行的!

'应该可以吧 只要待机条件满足 不就能上电 以后的顺序还是原来的样子  就是电池可能不能用

网友:
查了一个芯片要30多 加上运费 成本有些高  有没有高手给说下  。。

网友:
还有一个ACIN要有高电平

网友:
还有ACIN要高电平

网友D:
U6000 19脚ACIN先有19V 然后10脚输出ACOK3.3V打通Q6004将Q6002 G级电压拉低  保护隔离就通了  。   有什么地方不对的,还麻烦各位纠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U6000 19脚ACIN先有19V 然后10脚输出ACOK3.3V打通Q6004将Q6002 G级电压拉低  保护隔离就通了  。   有什么 ...

恩     ACPRES 没作用吗?? 等下 我看看

网友E:
既然有你先查查条件,跑跑,有可能不是芯片本身坏。找不来料板吗?

网友:
既然有图纸

网友:
东芝的机子不好修。我也有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U6000 19脚ACIN先有19V 然后10脚输出ACOK3.3V打通Q6004将Q6002 G级电压拉低  保护隔离就通了  。   有什么 ...

保护隔离有两个管子都满足条件才算过保护隔离Q6002 是N沟道 Q6005是P沟道有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现在q6005 S级19V  D级只有3.4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有你先查查条件,跑跑,有可能不是芯片本身坏。找不来料板吗?

查了查 只有东芝c600和l630 有这个芯片   直接拉过去 触发条件不够  不能上电

网友:
QQ 聊 1101730031  行不行

网友D:
Q6005 是电池放电的管子  保护隔离只有Q6002这一个管子 如果Q6002的G级电压在9V左右保护隔离就是正常的

网友D:
如果保护隔离正常了 待机 3 5 V正常 还不触发 ,那就可能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Q6005 是电池放电的管子  保护隔离只有Q6002这一个管子 如果Q6002的G级电压在9V左右保护隔离就是正常的

acok电压时5V多 把q6004 导通拉低 但q6002 g级无电压所以保护隔离没过 q6002G级去向只有充放电芯片和Q6005  还有几个负载  论坛也有修到和我一样的现象说是修好几台了都是充放电芯片的问题  我现在是想如果直接拉过去 再把检测到适配器的信号给EC 让它正常开机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保护隔离正常了 待机 3 5 V正常 还不触发 ,那就可能还有其他问题。

直接过保护隔离后 有3V没5V看了看5V好像是开机后才有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D:
这样子的话你只能先换个充电芯片   5 V图纸上标的是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
有图还好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子的话你只能先换个充电芯片   5 V图纸上标的是触发后才有的。

恩 今天定个试试

网友:
如果好了 跟我说一下   大家一起学习嘛

网友D:
哥们 你的东芝L630修好了吗?

网友F:
直接飞隔离  就算有触发    充电也会大短

网友:
前几天修到一台是5V电容对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 你的东芝L630修好了吗?

芯片还没到呢  估计明天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飞隔离  就算有触发    充电也会大短

不让他用电池了不就行了

网友G:
昨天也搞到一台,Q6002G极无电压,ACOK 5V,看样子也得定一个17435试试,话说这芯片好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 你的东芝L630修好了吗?

恩   机器修好了 换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昨天也搞到一台,Q6002G极无电压,ACOK 5V,看样子也得定一个17435试试,话说这芯片好贵啊

恩 是啊  我只定了一个  换了好了

网友H:
修到过一台HP的直接拉线不触发  有的还不能充电 不过好像大部分直接拉就可以啊

网友G:
发现一个问题,ACIN 是经过R6012和R6013分压出来的,我这个本子R60121脚19v,2脚0v,换电阻后现在的电压是0.5v,明显低于acin的1.68v,那么17435肯定不会发出ACOK的,现acok是5.3V,肯定不正常,现在就是郁闷啊

网友:
换17435E  这个芯片有点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发现一个问题,ACIN 是经过R6012和R6013分压出来的,我这个本子R60121脚19v,2脚0v,换电阻后现在的电压是0 ...

不过保护隔离就换芯片吧  就算不好 其他也好修的多  有些条件是他自身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到过一台HP的直接拉线不触发  有的还不能充电 不过好像大部分直接拉就可以啊

恩  有的直接拉就好 只要满足触发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
我帮你研究研究,怎么回事

网友:
修好了恭喜

网友I:
引用 网友D:
U6000 19脚ACIN先有19V 然后10脚输出ACOK3.3V打通Q6004将Q6002 G级电压拉低  保护隔离就通了  。   有什么 ...

Q6002是N沟道的管子,G级要大于S级,DS才会道通,你所说的是D级拉低才导道保护隔离,我很不明白,请指教?

网友:
这芯片坏是通病了,但还是先要查下外围呀。

网友:
道理上来说直接拉可以,既然3.3V有了,那就慢慢查EC吧,先把EC的工作条件查完,然后按着时序一步步查

网友J:
引用 网友I:
Q6002是N沟道的管子,G级要大于S级,DS才会道通,你所说的是D级拉低才导道保护隔离,我很不明白,请指教 ...

q6002 D级到S级是通过r6005直接过去的,相当于体二极管,这样你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J:
q6002 D级到S级是通过r6005直接过去的,相当于体二极管,这样你应该明白了吧?

我不明白Q6002是N沟道管子,G极为什么是低电平才道通,理论上说N沟道是高电平导道的

q6002 D级到S级是通过r6005直接过去的,那也是插电源瞬间过去的,总得要维持Q6002持续导通吧,G极到底是高还是低?

网友:
这问题没什么难度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不明白Q6002是N沟道管子,G极为什么是低电平才道通,理论上说N沟道是高电平导道的

q6002 D级到S级是 ...

机器已经装起来了  不过肯定为低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机器已经装起来了  不过肯定为低

你错了,Q6002的G极正常26V才可以导通N沟道隔离保护管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highlight=l630
参考上面资料,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查下手册先

网友K:
保护隔离 就那2个管子和几个电阻 电容   你都不搞

网友L:
主要条件是ACIN和EN,然后产生LDO,然后ACOK,然后PDSL必须24v左右,管子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保护隔离 就那2个管子和几个电阻 电容   你都不搞

后来没办法查了啊 基本判断芯片坏了才订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L:
主要条件是ACIN和EN,然后产生LDO,然后ACOK,然后PDSL必须24v左右,管子导通

这个控制级和后面的那个是通的  一个n沟道一个P沟道  有些不解

网友:
我也修了这样一个机器,把电池芯片换了之后还是不行 最后把芯片周围电容全换了 就好了,可是用了一两天又坏了,这次坏是Q6002短路  换上之后这个MOS发烫,现在还是不行 换上就好 就是烫 我也头痛中~~~~~!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这个控制级和后面的那个是通的  一个n沟道一个P沟道  有些不解

后面是放电管,隔离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L:
后面是放电管,隔离电池

看了的确是的!!  开始没看╮(╯_╰)╭

网友:
保护隔离稍微好修点   g角找控制  到充电

网友:
这种机子可能是公共点短路或者隔离保护这边有哪个管击穿引起的,认真看下、。。。